PK3Err0040

楼主(2012-09-25):
ce, vi, ic, ev, ICE
开发板可以连接上 但是一运行就报PK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目标器件
未准备好调试。请检查配置位设置并编程该器件,然后继续。)

网友A(2013-03-05):
设置好正确的CONFIG,编译后下载到目标板中,然后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