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样的顺序才好?

楼主(2012-09-25):
给双层板布线,首先布5V和3.3V电源线,然后再布信号线,最后才布地线。这个顺序好吗?

网友A:
对于普通的板子,一般先布重要的信号线,再布电源和地.

网友B:
1先规划PCB叠层,2route 关键信号(高速串行/语音、视频/模拟、复位、易受干扰),3一般的信号,4电源

网友C:
LS说的比较正确

网友D:
可以省略step1 ,如果是双面板的话。

网友E:
双层板在元器件合理布局确定后,紧接着先设计地网抄板电源线,再布重要线---敏感线、高频线,后布一般线---低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