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我用ISP一直连接不上呢?

楼主(2012-09-25):
为什么我用ISP一直连接不上呢?STM32F103RBT8,BOOT0和1的电平也没问题。真是奇怪呀!哪位帮忙想想,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上图

网友B:
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再告诉你一招: 摘自 AN2606
● The peripheral RX pins not used in this bootloader have to be kept at a known (low or high) level, and should not be left floating during the detection phase as described below:
– If USART1 is used to connect to the bootloader, the USART2_RX (PA15) pin has to be kept at a high or low level and must not be left floating during the detection phase.
– If USART2 is used to connect to the bootloader, the USART1_RX (PA10) pin has to be kept at a high or low level and must not be left floating during the detection phase.
● The peripheral to be used has to be connected through an RS232 serial interface (example, ST3232 RS232 transceiver) which must be:
–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USART1_RX (PA10) and USART1_TX (PA9) pins when USART1 is used
–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USART2_RX (PA15) and USART2_TX (PA14) pins when USART2 is used.

网友C:
检查串口是否正确? 检查单片机是否已经损坏?……

网友D:
信息给多一点,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E:
上个电路图看下

网友F:
3楼的招式很管用,如果能写成中文,看着估计会方便点

网友G:
LZ试试3L的效果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