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如何选择STM32的晶振电路?

楼主(2012-09-25):
大家如何选择stm32 的晶振电路,是HSI还是HSE,哪个功耗低,效果好呢?

网友A:
看应用,用HSE较多.效果好,缺点是得多出一个晶振的钱.

网友B:
你能忍hsi的全温范围误差,那就没必要用hse

网友C:
STM32上电默认是使用内部高速RC时钟(HIS)

网友D:
还要考虑hsi不能驱动外部的eth模块
如果没有,震荡精度又要求不高,可以考虑h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