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大家知道单片机都是怎么烧的吗?

楼主(2012-09-25):
为什么单片机总是烧,找不到原因,大家知道单片机都可以怎么烧吗?

网友A:
说的具体点

网友B:
LZ哪有这么多点单片机烧:lol

网友C:
没太读懂LZ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
是不是直接用火烧?

网友D:
多数是属于供电问题

网友E:
测下电源和地是否通了 通了就烧啦:)

网友F:
短路了吧

网友G:
这个只能重点检查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H:
有可能是外部电路不太稳定的原因吧

网友I:
打火机使劲的加热就烧了,话说楼主是不是电源弄的电压功率过于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