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笔试题

楼主(2012-09-25):
1.线程或数据库死锁的原理?如何避免?

2.面向对象的3个基本要素和5个基本设计原则。

3.windows内存管理机制有哪几种?优缺点?

二、算法题
1.1001个员工羽毛球比赛,单淘汰制,求比几场能比出冠军(代码模拟过程)?

2.100个灯,初始状态亮着,第一次每隔一个灭一个,第二次每隔两个(如果是亮的就灭,反之亮之)。。。依次类推,100次后还剩几个亮着?

3.字符串左移,void *pszStringRotate(char *pszString, int nCharsRotate),比如ABCDEFG,移3位变DEFGABC,要求空间复杂度O(1),时间复杂度O(n)

三、设计(这题记不大清楚了)
要把10W条数据放进内存,每条数据包括一个key(16字节),一个数据1M,6台电脑,每台64g内存,设计一个存储系统要满足7*24小时运行。(有可能会宕机)

网友A:
第一个 锦标赛排序
第二个 感觉题目说得不清楚 下一次灭灯到底是从哪开始啊
第三个 先把翻转前n-3个 然后翻转后3个 也可以先后后前 如 ABCDEFG -> DCBA GFE -> EFGABCD 这样就OK了 来自《编程艺术》

网友B:
第三大题说白了就是要自动调度存储,6台电脑可能宕机需要保证7*24小时运行必须在某台或某几台无法工作的时候将任务分配给其它机器。

需要几个要点:
1、任务需要按照机器的负载情况(任务数、剩余空间)自动分配。
2、可以使用得分机制,比如分高的优先分配任务。
3、互相之间有心跳机制,用以检测是否有机器宕机。
4、100G的数据其实2台机器就足够了,所以只要保证存完前有2台机器正常就能完成任务,不知道是不是楼主笔误。
5、自动调度按普通的做法是需要一个主调度服务器的,从这个题目看的话如果没有的话那就需要6台机器的程序完成一个集群调度功能。

网友C:
看了下的,还是需要些时间的来解答的,我先下去整答案了啊,各位继续啊

网友D:
最近是找工作的季节,对找工作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E:
这些题的难度不小

网友F:
算法题很基础,难度不大

网友G:
很有些难度的,跟楼上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