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试题

楼主(2012-09-25):
1.在编写代码时,哪些情况会产生新的句柄()
A.fopen打开文件进行读写。 B.opendir打开目录进行操作。
C.调用socket函数生成新的网络套接字。 D.调用malloc函数申请内存操作。

2.下列哪些代码特征容易导致栈溢出()
A.局部变量过大 B.使用递归算法
C.函数调用层次过深 D.局部变量过多

Linux下,下列哪些途径可以让程序由用户态进入内核态()
A.中断 B.异常 C.系统调用

下面属于Linux系统进程间通信机制的有()
A.管道 B.信号量 C.信号 D.套接字

网友A:
1:A B C
2:A B C D
3:A B C
4:A B C D

网友B:
1. AC
2. ABC
3. ABC
4. AD

网友C:
多选题不好做啊

网友D:
第三题为A,C,刚看过书

网友E:
这应该是最新的笔试题,好面熟

网友F:
选择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G:
今年华为虽都在内部裁人了,不过也还在招人的,为高校增加就业率,我也看看题的啊

网友C:
华为内部好像还没开始裁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