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笔试题

楼主(2012-09-25):
//一个增序的数组,用二分法查找k,返回找到的地址,请完成填空,每个填空填写一条语句

int* find(int A[],int sizeLength,int k)
{
int head=0;
int tail=sizeLength-1;
int mid=0;

while(head<tail)
{
mid=(head+tail)/2;
if(A[mid]>k)
1、_____(填空)______
2、_____(填空)______
}

if(mid>sizeLength)
return NULL;

return &A[mid];
}

网友A:
1. tail = mid; // 将尾部定位到中间(实现二分)
2. A[mid] == k ? break : head = mid;

网友B:
1. tail = mid - 1; // 将尾部定位到中间(实现二分)
2. A[mid] == k ? break : head = mid + 1;

网友C:
楼主题目写错了吧...while循环条件...是<还是<=..?

网友D:
if(a[mid]>k){
tail = mid -1;
}
else{
a[mid] == k ? break : head = mid;
}

网友E:
3楼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