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狗笔试题

楼主(2012-09-25):
8. 关于C++标准模版库,下面说法错误的有哪些?()
A. std::auto_ptr<ClassA> 类型的对象,可以放到std::vector<std::auto_ptr<ClassA>>容器中.
B. std::shared_ptr<ClassA>类型的对象可以放到std::vector<std::shared_ptr<ClassA>>容器中
C. 对于复杂类型T的对象tObj,++tObj和tObj++相比,前者更高.
D. 对于new操作符创建对象时,如果没有足够内存空间而创建失败,则new操作符将返回NULL.

我知道的A是错的, 求问C正确吗?
正确答案是什么?

网友A:
A错:因为auto_ptr实现上来说, 在赋值或者拷贝构造函数的实现上来看是会将指针拥有权转移, 而不是做引用计数, 在这一点上需要用shared_ptr取代之.

网友B:
B对:没想到不可以的原因.

C对:直接return *this, 无拷贝.

D错:不是抛bad_alloc异常吗?记不清了

网友C:
跟着大家学习下的,很不错的,C++知识普及,楼主可多发下这方面的啊

网友D:
就是的,c

网友E:
多做这样的笔试题,对找软件工作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A:
正确答案应该是C

网友F:
难度不大的笔试题

网友G:
选择题相当来说,难度还是小很多

网友A:
一般选择题如果不会做,蒙对的概率也挺高的:lol

网友H:
难度还可以吧

网友I:
难度适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