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仪表断电指针如何归零??

楼主(2012-09-25):
汽车仪表断电,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指针表头,如何让其归零啊?
我现在尝试用了好几种电容,感觉效果都不好。现在是两个表头!请问做个这方面的大侠指点,指点!谢谢了啊!

网友A:
楼主,不能归0的原因是什么?是断电后,电没放干净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南哥理解错了,我说的仪表不能归零就是,步进电机带动仪表指针,断电了,仪表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不归零。现在我用电容做,但是还是不能做到最大的归零步数,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B:
速度要快,电容要大

网友C(2013-08-11):
速度要快120微秒走一步,电容要大4700*2。切断其他用电功能。

网友D:
最好的办法就是想想能不能不用步进电机或者加个弹簧什么的机械结构回0,或者在下次上电时回0,反正下了电也不用了对吧。

网友E(2016-02-02):
基本上上还是电容

网友F:
看看别人产品是怎么做的,电容大小等等

网友G:
步进电机模块单独接电源,归零了再自断电

网友H:
量一下其他家的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