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传送的几套方案,请大家支招

楼主(2012-09-26):
(图片)

网友A:
直接上比较器吧。。简单便宜。

网友B:
信号只有0.1V,直接用过零比较器恐怕有问题。
个人设计的话会选择LZ的方案3,至于运放的选择,因为是交流信号,没必要用OP777高精度运放,用个低噪声的就足够了,比如SGM721、LMV721之类,5V供电即可,SGM721价格2元左右。
另外,LZ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案:运放5V供电,采用大增益,比如500倍,也即是使运放输出饱和,这样输出就是方波了,后面在用反相器做相位变换,就看输出电压是否满足LZ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里面对C2的材质要求高么?电容值如何取舍,带宽呢?

网友B:
3楼的电路确实好,C2就一般的陶瓷贴片电容就好,毕竟38KHz的频率不高,当然用个钽电容也行。只是输出的方波边缘不够陡峭,在上个反相器处理效果就完美了

楼主:
按照3楼xmar的电路刚搭建完,不知道怎么滴,信号耦合不过来?2号脚始终处于悬浮的状态,输出也是不确定的方波。我想这里电容的选取应该蛮有讲究吧,请大家支招啊。。。。
用比较器对么?或许改运放?

网友B:
3楼的电路仿真是可以,比较器引入负反馈的用法极为少见,本质上是想利用比较器微弱的放大作用,实际应用如何不敢说。
先把2脚断开,看看信号有没有耦合过去,再接上2脚,如果接上后信号被拉没了,就增大R1电阻试试。

网友D:
第一个不应用393比较器,应该用RR运放

网友E:
方案2,前面运放用单电源运放。OP07速度也不太行。用TLE2141之类的吧。也不是很贵。
把二极管弄进去形成精密半波。这样零点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