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降压实现

楼主(2012-09-26):
请教各位,一电路要求如下:输入 DC50V---110V 3A 要求输出:DC24V 3A,整体电路体积小于70mm*100mm*30mm,搜索了一些国内外DC/DC模块,体积多比较大;而正常的BUCK芯片要么电压输入范围不够宽,要么输出电流小。请教各位,若自己设计怎么实现?

网友A:
这个尺寸要求,很容易实现
随便找个BUCK类型的控制器外置MOS就ok了

网友B:
BUCK芯片的供电需要考虑,
比如从输出的24V取,或者在BUCK电感上加一个绕组,用来给BUCK芯片供电。
我曾经用UC3842做过类似的线路。

楼主:
谢谢回帖的两位大侠,结贴先。

网友C:
可以用标准电源模块加一些外围电路实现,模块大小58mm*37mm*13mm

网友B:
楼上兄弟也是上海的呀

网友D:
不求效率的话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E(2012-11-26):
做个有源箝位的应该可以:
参考TI的方案:
http://www.ti.com/tool/pmp4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