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画原理图

楼主(2012-09-26):
file:///F:/tzn/截图03.png 如图,我先前面的10个引脚我先画的,再画的矩形,结果矩形把10个引脚的字给遮住了,能不能不重新画引脚,而把引脚的字显示在矩形上面呢?

楼主:
F:\tzn\截图03.JPG这个图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B:
引脚拉到矩形外面边上
字,添加引脚名就行了

楼主:
4 楼的方法貌似不行哦,刚刚试了的,这个截图发了几次都看不见,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C:
我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
只要把矩形选中,打开属性,多加一个选项或者去掉一个选项(记不清了,总共也没几个选项,你都试试吧),就可以了

网友C:
刚才去试了一下,把引脚选中,复制粘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属性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