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芯片ad端口不接输入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2-09-26):
我用PC0口即ADC10作为adc的输入端口,测电压时发现读数总是来回变化。后来把输入端去掉,直接悬空,发现它基本是高电平,但是中间偶尔会有几个杂波,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情况?

网友A:
stm32f103芯片ad端口不接输入,测电压时发现读数总是来回变化,这是正常现象。
如果想 配置为AD输入时,测电压是0V,可以对地接个大电阻[比如1M ohm]

楼主:
如果ad口接了输入,但是没有接大电阻,读数会变吗?

网友A:
如果ad口接了输入,但是没有接大电阻,读数会变吗?
引用 楼主:

如果ad口接了输入信号,读数当然随输入信号变。
如果ad口悬空,读数会乱跳 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