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26):
低通滤波吗????

楼主:
关键是调节电位器对A点的作用,我用ALTUIM DESIGNER  6 仿真没有看出来是什么变化

网友B:
从所用1N4007来看,源应该是50Hz交流
按照图中参数,C1的存在不会对A点产生明显影响,没有多少用处
同样的,无论怎么改变电位器的值,几乎不会改变A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