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iar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2-09-26):
最近用IAR做CC2510点对点无线通信实验的时候,LINK_LISTEN一端能够导入板子,LINK_TO一端编译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The macros UART_NUMBER and UART_LOCATION must be defined for 8051 processors." C:\Texas Instruments\备份\SimpliciTI-IAR-1.1.1(2012-3-13)\SimpliciTI-IAR-1.1.1\Components\bsp\drivers\uart.h 497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出错的位置在uart.h中:
#if ( !defined UART_NUMBER )
    || !( defined UART_LOCATION )
#error "The macros UART_NUMBER and UART_LOCATION must be defined for 8051 processors."
#endif

网上没有找到资料啊,请问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不会意思没有能帮到你!求高手出现~~~~~~~~~~~

楼主:
2# wjzx111056 谢谢

网友B:
等答案ing

网友C:
“的宏UART_NUMBER和UART_LOCATION必须定义8051处理器   这是翻译的结果   应该是你得端口定义与使用情况不符   你自己再仔细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