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单片机控制给一个嵌入式设备上电断电

楼主(2012-09-26):
一个嵌入式设备,电源电压6V,设备中有一个5V的LDO,工作电流小于100mA.现在需要将这个设备的电源切断,中间加入GPIO控制6V接通或者断开,请问这种一般用什么电路呢,普通的三极管?继电器?

楼主:
或者有专门的芯片也可以

网友A: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另外一个单片机控制这个嵌入式设备的通断电?简单的继电器开关下?

网友B:
直接控制那个6V转5V的LDO,SOT23-5封装的LDO,大都带使能控制脚,GPIO控制这个LDO就OK了

楼主:
但是被控制设备已经定型了,只能把电源断掉,在中间串个什么东东了,用继电器不会有压降?

楼主:
带来0.3V压降?

网友C:
想要没有压降,那找个体积最小 的信号继电器 就可以了

网友C:
另外,PMOS 你这么小的电流 压降 是不会有0.3V的

网友D:
使用三极管吧   2N3904   自己找一下
很简单   将B极与单片机I/O相连   通过I/O口输出高低电平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