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5在线调试mega128问题

楼主(2012-09-26):
用的仿真器是USB/RS232 AVR JTAG,驱动安装成功,在设备管理器上可以看到JTAG的COM1
现在用AVR STUDIO5调试的时候总是模拟仿真,仿真器似乎没有对板子起到作用,电源灯和通信灯都是长亮的
是不是哪里的设置不对?请用过AVR STUDIO5的大神们指教

楼主:
在工程的属性里有一个工具的设置栏,可以选择仿真器和烧录器的设备的
只有一个AVR的仿真器,下拉菜单里没有外设的选项
难道是我这个仿真器坏了?

楼主:
原来是avr studio5不支持这个硬件,只能用回4了

楼主:
随便来一个人领分,不然我不好结贴

网友A:
哈哈,我遇到的问题刚好和你的相反,买了最新的仿真器,studio 5却不支持老芯片型号。回到4,可烧写,却不支持新仿真器。最后只好在4里用老的JTAGICE,等着手头的芯片用光。

网友B:
通常,仿真器供应商 有 对应的 固件 可以更新。
不同Studio版本 对应不同版本的固伯。

网友C(2014-02-05):
大家都用的那个版本的avr studio 4 ,那个版本好用? 我用的是4.17 感觉不怎么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