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30中怎么关全局中断

楼主(2012-09-26):
__bis_SR_register(GIE);
这个是开全局中断,求教怎么关的?

网友A:
__bic_SR_register(GIE);

网友B:
好像430进一个中断后如果不全局使能中断就不会进另一个中断的吧?不是很确定求高手回答

网友C:
__bis_SR_register(GIE);  和 _EINT(); 的效果相同,都是开可屏蔽中断。
DINT 是关闭全局中断。
两种使能作用完全相同,只是不同的表达方式。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D:
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