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频谱分析仪 参考模版

楼主(2012-09-26):
最近在做训练,要做一个频谱分析的题目,要求和05年国赛同等水平,时间紧迫,深感压力巨大,求论坛各位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具体要求说清楚

网友B:
参考模版?是硬件还是软件啊?都有些什么要求啊?具体点!做设计你至少得先了解频谱分析仪的原理吧!给你传点相关的资料:

网友C:
频谱分析仪是研究电信号频谱结构的仪器,用于信号失真度、调制度、谱纯度、频率稳定度和交调失真等信号参数的测量,可用以测量放大器和滤波器等电路系统的某些参数,是一种多用途的电子测量仪器。它又可称为频域示波器、跟踪示波器、分析示波器、谐波分析器、频率特性分析仪或傅里叶分析仪等。现代频谱分析仪能以模拟方式或数字方式显示分析结果,能分析1赫以下的甚低频到亚毫米波段的全部无线电频段的电信号。仪器内部若采用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具有存储和运算功能;配置标准接口,就容易构成自动测试系统

网友C:
我找了两篇设计文档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很有爱 顶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