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MG82FE564 option bit讀取.

楼主(2012-09-26):
MG82FE564 要讀取 hardware option bit,只能透過ICP讀,沒辦法在程式裡讀出來?

网友A:
MG82FE564的Option位,只有未加密的芯片才可以采用编程器来读取。在MEGAWIN 8051 U1 Writer编程器上,需要使用专用的转座才可以正确操作。
其他如ISP 以及OCD_ICE(ICP)工具都无法读取。

楼主:
那如果說是要寫hardware option bit,用 ICP 有辦法寫嗎?

网友A:
请LZ查看您的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