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视频信号分析的资料

楼主(2012-09-26):
一个模拟摄像头,要对其信号进行分析,是否符合要求。用泰克专业仪表采集,但看不懂
求模拟视频信号分析的资料
现在都没几个人会搞模拟视频分析了,问了好几个人都不懂,他们说自己只搞数字。。。。

网友A:
监控摄像机收集信息以模拟信号形式通过信号电缆发送给采集卡,采集卡将收到的模拟信号通过编码(现在一般都采用H.264编码格式)转换成能让计算机识别的数字信号存储到硬盘上,以H.264格式存储的文件必须以相应的解码播放器才能播放。早期的编码格式形成的文件是MPG或MPEG的,使用WINDOWS自带的播放器就可以直接播放,当然它也是数字信号。

300元买一块视频卡就有了

楼主:
监控摄像机收集信息以模拟信号形式通过信号电缆发送给采集卡,采集卡将收到的模拟信号通过编码(现在一般都采用H.264编码格式)转换成能让计算机识别的数字信号存储到硬盘上,以H.264格式存储的文件必须以相应的解码 ...
引用 网友A:

处理信号用的是泰克的专业检测仪表,但对仪表出来的图和波形如何分析不懂。
有一个波形图,一个RGB的 圆形图。向泰克了解,摄像头对准标准色卡时,可以根据仪表的波形来分析摄像头的分辨率,灰阶等指标。
对模拟视频的编码。解码和信号含义不了解,如何分析模拟摄像头的好坏,求资料

网友A:
你用了泰克什么仪器,应该叮牢说明书研究才是正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基本原理,去看英文说明书是天书.

楼主:
标准色卡已经买好了.该买的都买了,就差怎么分析了.
要去折腾泰克的技术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