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T在单总线通信时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9-26):
小弟目前在琢磨一段单总线代码在例程中看到:
sbit WSD_DATE=P1^0;uchar a;
a=2;
while((WSD_DATE==1)&&a++);//判断从机是否响应50us高电平
if(a==1)
       break;

其中红字部分a++是为了判断是否超时

现在小弟欲用stc1T 芯片,12M 晶振

不知a的初值该设成多少才能保证超时阀值仍为50us,是否需要把uint a?

若有路过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将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想准确计算,最好汇编下看while下占用几个机器周期。

楼主:
我把这段代码反汇编出来
求教一下,是不是把81段下面的几行汇编时间全部算出来再乘以255,
就是while循环的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