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反并联可控硅击穿

楼主(2012-09-26):
大家好!最近在做三相可控硅开关的实验,用的是反并联可控硅,大概相当于双向可控硅吧,总有一路被击穿。有人说击穿一般是过压击穿和过流过热击穿。我这个是一上电就击穿,貌似属于过压击穿的范畴,但是我这里用了由电阻和电容串联构成的保护回路还是击穿。不知道各位大虾是否有人遇到过可控硅击穿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贴图来看

网友B:
你得把你的试验调试说清楚  包括电路原理图 试验的电气条件,环境等等

网友C:
楼主的两个可控硅是用什么驱动的?光耦吗?
我曾经做一个大功率的加热器的时候就是用的这种方式,不过没有出现你说得这个问题

楼主:
2# jjjyufan 不好意思啊,没有关于可控硅电路的完整原理图,我也不好粘贴到这来

楼主:
4# jimmywalk 光耦+单片机

楼主:
3# Siderlee 原理图不方便贴出来,也没有完整的。原理是光耦检测过零点,单片机发送触发信号。上电380V,感觉是瞬间击穿一相,貌似是C相,也许是A相,所以感觉像是过压击穿,保护回路用的是100R+100nFCBB电容。

楼主:
3# Siderlee 回复原理图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过零检测和触发都很正常

网友A:
不贴图也就算了
别人也只是从你原理分析疑点,
再说,你自己都肯定了疑点没有问题,
那还让人怎么回答呢?
要找出问题,关键 问题描述要清晰,应用环境 电压 电流 原理图 等各项信息越完整,才能最大限度的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9# jjjyufan 我主要是想知道可控硅击穿可能是由什么引起的?另外我上电到150V的时候还可以正常工作的,上到380就不行了

网友C:
用到的是多少伏特电压的可控硅?什么型号的

网友D:
考虑负载或者线路的容性成分可能带来的瞬间di/dt。
没有图,只能这么怀疑。

楼主:
11# jimmywalk IXYS MCC56的   Vrrm=1600V

楼主:
12# guosr 测得流过晶闸管的电流波形谐波比较多,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个保护回路我用的100R电阻和CBB电容行不行?看有人说这里要用高频电容,不知道CBB电容算不算高频电容呢

网友E:
是不是一上电时单片机I/O输出不稳定,使两相同时导通了?

楼主:
15# 一如既往 感觉不像是单片机的问题,单片机先上电,之后手动开启晶闸管的投切动作。如果真的是单片机刚上电不稳定的话怎么解决呢?

网友B:
监控一下 你的可控硅两端的电压波形吧  启动瞬间的

估计你这个是过流了 瞬间的

网友F:
吸收保护电路没做好,又不舍得贴图分析,不好说了。

楼主:
17# Siderlee 有件郁闷的事是用示波器捕捉不到可控硅两端的波形,如图用示波器测得的是乱七八糟的波形,所以很多条件都不好判断呀。另外,如果真的是过流的问题,造成过流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没有准确在过零点开启晶闸管而需要调整单片机程序吗?还有其他可能没有?

楼主:
18# ZG11211 晶闸管的保护回路我已经用了电阻和电容串联并接在晶闸管上,还有其他吸收保护回路的功课要做吗?

网友B:
17# Siderlee 有件郁闷的事是用示波器捕捉不到可控硅两端的波形,如图用示波器测得的是乱七八糟的波形,所以很多条件都不好判断呀。另外,如果真的是过流的问题,造成过流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没有准确在过零 ...
引用 楼主:

o(⊙o⊙)…

楼主:
是过流的问题,是我检测电路的一个电容选择失误造成的。
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G(2012-11-17):
从你的波形上看:单片机输出的三相触发信号有问题。
感性负载时,移相触发非常复杂,单片机高手也很难搞定。
建议改方案,采用专用移相触发芯片:TCA785,KC04,PTC7876,TC787等

网友H:
不就是原理图么,发上来看看,不用给你老板保密

网友I(2013-09-26):
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

网友I:
首先确认电路板没问题,再考虑过压击穿或di/dt过大击穿或G-K过压过流击穿。过压击穿就是你说加RC,可以适当加大电容,减小电阻。di/dt过大击穿,可以串电感。G-K过压过流击穿,调整电路啦。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欢迎加人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

网友I:
看触发电路距离,是否触发距离比较远的一路烧掉。如果是这样的话,靠近触发端加个电阻和电容就可以啦。欢迎加入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