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核生成了一个fifo,不能写入数据

楼主(2012-09-26):
各位好,新手求助。用ip核生成了一个fifo,不能写入数据,特此求教。下图是ip核设置和时序图

网友A:
你需要把握好时序,必须在en为0,wr为上升沿的时候才能写入的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写始能为低有效。改下仿真立马知道。

网友C:
rd_en高有较,
:)

网友D:
贴上程序 看一看,可能大家能够帮你看一看的

楼主:
程序有点杂,我整理一下。wr_en必须上升沿才有效吗,我一直是高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