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端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2-09-26):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源端阻抗匹配,上面说源端内阻+串接电阻Rs要略大于传输线阻抗。(轻微过阻尼)
但是我根据式P=(R0 -Z0)/(R0+Z0),来看的话,怎么都是欠阻尼。求解。
此处我将源端内阻和串接电阻之后当做R0来计算的。

网友A:
源端串联端接,
驱动器到Rs距离短,可忽略此距离间反射,因而进入传输线传输的信号幅值为Ui=U*Zo/(Zo+Ro),假设时延为t,
1)负载端无端接,假设此时负载输入电阻无穷大,则负载端反射系数P=1,t时刻,负载端获得信号2Ui,
     2t时刻,反射信号回到源端,阻抗匹配,被源端吸收;
2)负载端Zo并联端接,则阻抗匹配,t时刻,负载端信号幅值为Ui。

楼主:
“Ui=U*Zo/(Zo+Ro)”这个式子我在很多书籍里都看到。但是该如何去理解它呢?

楼主:
还有图上的轻微过阻尼你能否解释下~

网友B:
欠阻尼:如果负载阻抗大于传输线特性阻抗,那么负载端多余能量就会反射回源端,由于负载端没有吸收全部能量,故称这种情况为欠阻尼。

过阻尼:如果负载阻抗小于传输线特性阻抗,负载消耗比当前源端提供能量更多能量,故通过反射来通知源端输送更多能量,这种情况称为过阻尼。

楼主:
那么二次反射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驱动源端内阻看成负载?

网友B:
个人感觉在传输的过程中,重点考虑的高速信号的边沿,从传输方向上把后面的看成负载是可以的。

网友C:
to LZ:

严格匹配应该是源端(含内阻)和终端(含负载)都须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匹配,这样才能使信号完整。

若严格匹配不满足,可能产生振荡。如果源端“内阻”大于特征阻抗,则为过阻尼。过阻尼下虽然振荡不会产生,但脉冲边缘会比较“平滑”,所以需要控制过阻尼的程度——即轻微过阻尼。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怎一个吊字了得~

楼主:
to LZ:

严格匹配应该是源端(含内阻)和终端(含负载)都须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匹配,这样才能使信号完整。

若严格匹配不满足,可能产生振荡。如果源端“内阻”大于特征阻抗,则为过阻尼。过阻尼下虽然振荡不会产 ...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源端内阻大于特征阻抗,就称为过阻尼?

网友E:
按 5楼 的解释,这种情况应该是欠阻尼啊。
我感觉应该有点欠阻尼,这样源端有轻微的高频振荡,以抵消传输线对高频的损耗。

网友F:
用低频电路(自动控制中关于二阶系统那些东东)知识往高频电路上硬套,不靠谱!误人子弟!

网友C:
严格分析必须考虑源阻抗负载、传输线长度截面(甚至材质)、信号带宽等因素。如果无限制地“提高”信号频率至毫米波内,甚至还须考虑整个“电路”的空间形态

网友G:
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不错啊,还有传输线模型

楼主:
用低频电路(自动控制中关于二阶系统那些东东)知识往高频电路上硬套,不靠谱!误人子弟!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略高和略低差距怎么这么大?

网友H:
用低频电路(自动控制中关于二阶系统那些东东)知识往高频电路上硬套,不靠谱!误人子弟!

引用 网友F:

你用LTSpice仿真这个电路,我个人认为是“不合适的”,也就是说你使用了错误的工具,所以,错误的工具给出的仿真结果不可信;

你使用loseless TL模型,delay是0秒,这简直就是纯粹理想的,这违反了我现有认知————这个电路没有反射。
而你仿真出来了反射,这不可理解。

网友H:
我也用LTSpice这个对于射频仿真“不靠谱”的工具做了个看上去靠谱的仿真结果,结果证明HWM对于射频的知识更可信,更靠谱。

网友F:
1,有些东西看起来“不靠谱”,却很流行,比如信号中的阶跃响应,冲击响应。
2,你现在的认知是错误的。像JZ0095网友经常玩高频,看一眼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下面的两个图相比较,你看了更郁闷(俺按照你说的加延迟了)
3,毛竹席教导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尽信书不如无书,要敢于质疑,而非盲目信从
4,晚安,祝你中秋快乐!

网友C:
建议看些“鬼扯”的玩意儿比较靠谱....

至于那位....,算了....

网友I:
delay 是否有影响和 Rise time 有关
数位领域 RISE TIME Tr >6 Td 用单元件 集总model (Short 线 or 级联R or shunt C)
2.5<Tr /Td<6 用单节 LC model
Tr< 2.5 Td 传输线效应不能忽视 ,既考虑反射

模拟领域 尺寸 >波长的1/20 不能忽视传输线效应

网友H:
1,有些东西看起来“不靠谱”,却很流行,比如信号中的阶跃响应,冲击响应。
2,你现在的认知是错误的。像JZ0095网友经常玩高频,看一眼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下面的两个图相比较,你看了更郁闷(俺按照你说的加延 ...
引用 网友F:

我特别喜欢跟你这样知识丰富的人交流,能引发我很多思考;

我再次确认你使用LTspice给出了“让我迷茫的仿真结果”,是因为你对LTspice这个工具
所需要的“运行参数”进行了“可能错误的配置”;比如我的运行参数maxium timestep :10pS,
而你给的贴图都看不到这个参数,所以我有很大可能猜测到了你对工具的不正确
使用问题。

现在,你尝试如我这样,配置工具的工作参数,我猜测,“让我迷茫的仿真结果”很可能
就“变得符合我的认知”了。

总之,LTspice这样的仿真工具,不适合仿真场类电路;安捷伦的ADS更适合这类仿真。

还有,我觉得我这个认知“电气长度为零,就没有反射”是错误的,由于我知识有限,现在还解释不了。

祝节日快乐~

网友I:
找本高速设计或SI的教材 一般都有这个反弹图
左图step 响应 对应过阻尼 ,右图对应欠阻尼即ringig

网友A:
说来惭愧,没太注意过阻尼,欠阻尼
回复 楼主:
同意8楼,振铃产生是由于源短阻抗小于特征阻抗(存在负反射),欠阻尼会两侧上下波动趋向稳定,过阻尼会单向趋向稳定幅值,因而相对会平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