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讲解一个单片机红外控制程序

楼主(2012-09-26):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static u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这个程序中irtime是全局变量。那么当程序一开始,定时器就在工作,那么irtime如何能取值到33到63之间?bit startflag只是定义,是否给出了startflag的值?值到33到63之间?bit startflag只是定义,是否给出了startflag的值?

楼主:
程序怎么成这样了···
再发下: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楼主:
问题是:
这个程序中irtime是全局变量。那么当程序一开始,定时器就在工作,那么irtime如何能取值到33到63之间?bit startflag只是定义,是否给出了startflag的值?值到33到63之间?bit startflag只是定义,是否给出了startflag的值?

网友A:
看程序irtime是在产生第一个外部中断中初始化成0的。
startflag已经申明为static静态变量,是分配固定的RAM空间的,所以每次修改后值都一直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artflag定义时并没有赋值啊···那么它的初值是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时器中断一直都在运行,如果没有外部中断,那么定时器中断程序就会一直运行,又因为irtime是全局变量,那么irtime就会一直增加。那么irtime<63&&irtime>=33又怎样实现呢?

网友B:
STATIC定义的,默认初始化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这个懂了,能否帮我解答下第一问啊?

网友A:
如果没有外部中断,即意味着你不用irtime,它一直加也不影响呀。
一旦你有外部中断就把irtime这设为0了,下次中断时irtime差不多就在33到63之间了,否则就认为他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