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放大电路渥尔曼化问题

楼主(2012-09-26):
读《晶体管电路设计》,对差动放大电路渥尔曼化不理解。求赐教。

图中A点电位明明标识-0.6V,怎么说是+4.4V以上呢?

网友A:
意思应该是输入信号5V以上,导致Tr3和Tr5截止吧。因为Tr3和Tr5的基极-发射极压差小于0.6V。

网友B:
渥尔曼化我看就是原来只用共射电路放大级改用共射-共基渥尔曼电路。与只有共射放大电路相比,由于渥尔曼电路共射-共基直接耦合、串联供电,结果输出电压动态摆幅大大减少。信号的振幅被限制了。

网友C:
楼主没看全意思。-0.6V是没有输入信号时的静态工作点。
+4.4V以上是假设的输入信号

网友D:
"所以 若 A点的电位为+4.4V以上,则 Tr3与Tr5为截止,那么 电路不工作"。
加了 若 则 那么,连成一句话,应该就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