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单片机识别sc2272-m4芯片1.4V低电平和1.7伏高电平

楼主(2012-09-26):
请教一下,工作电压在5v时,sc2272-m4芯片,输出电压高电平只有1.7v,低电平为1.4v,单片机该怎么调整才能识别?又或者怎么调整sc2272-m4芯片的输出电压,使单片机可以识别?

楼主:
为什么sc2272-m4芯片输出1.4v低电平,1.7v高电平,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A:
最笨的方法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B:
不加硬件,用AD,关键还是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高、低电平,是不是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C:
加个三极管,可参考低电压复位电路

网友D:
加个三极管稳不稳定呀。

网友C:
三极管的应该可以满足到需要,测试一样!
rc方式也有机会读出两者电压区别!
如果芯
看具体产品特征吧

网友C:
如果芯片资料详细会有门槛电压曲线图,结合自身产品的电压特征决定是否直接分压信号来读!

网友E:
绝对是你单片机有问题。就算用比较器或adc,也不稳定。你这不就成了模拟计算机。

网友F:
我只来看结果,不知道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