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的以太网如何动态切换速度和双工状态

楼主(2012-09-26):
在实际产品应用中,不可避免的有网线的插拔。
可能重新连接上以后,网络的速率和双工状态发生了变化。
此时驱动程序中应该如何动态切换?

另外,在拔掉时,如果数据包收发都进行到一半,是丢弃还是待连接上以后重来?
这块在参考手册上面没找到详细的说明。

网友A:
这个和STM32无关,是应用层的事……

网友B:
在拔掉时,如果数据包收发都进行到一半,是丢弃还是待连接上以后重来?
只能丢弃, 等再接上, 也不可能重来的, 即使相同的数据, 整个数据包也重发过来了.

楼主:
我现在做法是把整个描述符链全丢掉,然后整个MAC完整地RESET。
本想只丢描述符中正在收发的那个包的,但不想写太复杂。

网友C(2014-12-26):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法是把整个描述符链全丢掉,然后整个MAC完整地RESET。
本想只丢描述符中正在收发的那个包的,但不 ...

我看f2例程没有完整复位整个mac啊

网友D(2016-10-20):
你好,看到之前你的关于stm32 网线热插拔问题,想请教请教。
现在用静态IP地址,上电不插网线,再插网线就不行,连DMA接受中断都不进。还有就是插着网线上电,但是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准确接受到,而且拔掉后也是连DMA中断也进不去。我在检测到有网线插入后,会先初始化一遍MAC+DMA 然后set_link_up().能做的都做了,但是还是不行。能发一份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代码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