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出负压会被截掉?

楼主(2012-09-26):
如图所示为5倍交流放大,输入是1K,Sine波形,R2 22K改成15K就输出就是+/-5V,副端不会被截去。请帮忙分析这是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A:
你的工作点只有2.7V,当然会切掉负峰了

网友B:
你这电路图都没有静态工作点,这样可以么?

网友C:
Q1静态工作点设定问题。集电极的电位低了才5V左右。
可以减小R22,或减小R3。从而抬高集电极的直流电位为了减小失真可以抬高到5+VCE=7V左右。

网友D:
萧峰 电路

网友E:
工作点的问题,有一部分在截至区的,所以会没有波形输出,问题在直流部分,三极管始终是放大变化的电流的,所以仿真出现问题多半是直流电方面出现了问题了,再设置一下静态工作点的问题吧。

网友F:
静态工作点的问题,负峰被消减,应该是截止失真,是静态工作点基极电流太小或者UCE太大的缘故,适当的增大Ib,或者减小UCE或者增大I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