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读卡器只刷一次卡

楼主(2012-09-26):
我现在在做一款读卡器,想实现如下功能:当卡放到读卡器上面时只刷一次,只有拿开再放在上面才可以第二次刷;另外如果有一张卡一直放在读卡器上,不影响后面的卡刷卡。请问应当怎么实现呢?谢谢!

网友A:
给交易完成的卡加保护时间

网友B:
要读什么卡呢?

楼主:
13.56M的A类与B类卡!

网友C:
很简单啊,如果你知道读卡器的刷卡过程,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

网友D:
记录当前的卡号,做定时处理,卡在时只处理一遍。如果发现在为超出时间内,发现同一卡号不进行处理,且延长时间。

网友E:
这样做其实不难呀,很简单。

网友F:
只刷一次好说
有一张卡在上面,再读别的卡可能会出问题
我试试把两张卡叠一起,读卡器读数据会出错,因发送命令两张卡都会受到,卡返回时信号就会有冲突

网友G:
怎么可能,防冲突是干嘛的,检查一下两张卡的ID是否相同。公交卡一张卡在同一读卡器是不能连续刷的,说明除了定时以外还要记录上次刷卡的ID,防止同一张卡刷两次

网友H(2012-10-26):
同意10楼的,以前我们做刷卡测试就是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