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段式液晶,一般应该选用什么材质?

楼主(2012-09-26):
是STN的还是TN的?比如像胜利万用表那种液晶,用的是什么材质?
另外,如果不带金属脚,那斑马纸的连接是厂家做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A:
这个有点专业

网友B:
〓◆ 有关LCD玻璃片的一些基本设计资料 ◆〓俺的压箱底年货
〓◆ 跟我学液晶 ◆〓,一篇图文并茂的学习lcd的好**
〓◆ LCD12864(ST7920控制器)相关资料 11册 9.7M ◆〓

1.TN型液晶显示原理

TN型的液晶显示技术可说是液晶显示器中最基本的,而之后其它种类的液晶显示器也可说是以TN型为原点来加以改良。同样的,它的运作原理也较其它技术来的简单,请读者参照下方的图片。图中所表示的是TN型液晶显示器的简易构造图,包括了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的偏光板,具有细纹沟槽的配向膜,液晶材料以及导电的玻璃基板。不加电场的情况下,入射光经过偏光板后通过液晶层,偏光被分子扭转排列的液晶层旋转90度,离开液晶层时,其偏光方向恰与另一偏光板的方向一致,因此光线能顺利通过,整个电极面呈光亮。当加入电场的情况时,每个液晶分子的光轴转向与电场方向一致,液晶层因此失去了旋光的能力,结果来自入射偏光片的偏光,其偏光方向与另一偏光片的偏光方向成垂直的关系,并无法通过,电极面因此呈现黑暗的状态。其显像原理是将液晶材料置于两片贴附光轴垂直偏光板之透明导电玻璃间,液晶分子会依配向膜的细沟槽方向依序旋转排列,如果电场未形成,光线会顺利的从偏光板射入,依液晶分子旋转其行进方向,然后从另一边射出。如果在两片导电玻璃通电之后,两片玻璃间会造成电场,进而影响其间液晶分子的排列,使其分子棒进行扭转,光线便无法穿透,进而遮住光源。这样所得到光暗对比的现象,叫做扭转式向列场效应,简称TNFE(twisted nematic field effect)。在电子产品中所用的液晶显示器,几乎都是用扭转式向列场效应原理所制成

2.STN液晶显示原理

STN型的显示原理与TN相类似,不同的是TN扭转式向列场效应的液晶分子是将入射光旋转90度,而STN超扭转式向列场效应是将入射光旋转180~270度。 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单纯的TN液晶显示器本身只有明暗两种情形(或称黑白),并没有办法做到色彩的变化。而STN液晶显示器牵涉液晶材料的关系,以及光线的干涉现象,因此显示的色调都以淡绿色与橘色为主。但如果在传统单色STN液晶显示器加上一彩色滤光片(color filter),并将单色显示矩阵之任一像素(pixel)分成三个子像素(sub-pixel),分别通过彩色滤光片显示红、绿、蓝三原色,再经由三原色比例之调和,也可以显示出全彩模式的色彩。另外,TN型的液晶显示器如果显示屏幕做的越大,其屏幕对比度就会显得较差,不过藉由STN的改良技术,则可以弥补对比度不足的情况。(加了滤光片所以叫伪彩色)

3.TFT液晶显示原理

TFT型的液晶显示器较为复杂,主要的构成包括了,萤光管、导光板、偏光板、滤光板、玻璃基板、配向膜、液晶材料、薄模式晶体管等等。首先液晶显示器必须先利用背光源,也就是萤光灯管投射出光源,这些光源会先经过一个偏光板然后再经过液晶,这时液晶分子的排列方式进而改变穿透液晶的光线角度。然后这些光线接下来还必须经过前方的彩色的滤光膜与另一块偏光板。因此我们只要改变刺激液晶的电压值就可以控制最后出现的光线强度与色彩,并进而能在液晶面板上变化出有不同深浅的颜色组合了。

液晶选型要素
在液晶(LCD)方面,从选型角度,我们将常见液晶分为以下几类:段式(也称8字)、字符型和图形点阵
  常见段式液晶的每字为8段组成,即8字和一点,只能显示数字和部分字母,如果必须显示其它少量字符、汉字和其它符号,一般需要从厂家定做,可以将所要显示的字符、汉字和其它符号固化在指定的位置,比如计算器。对于段式液晶,我们提供定做业务。
  字符型液晶,顾名思义,字符型液晶是用于显示字符和数字的,对于图形和汉字的显示方式与段式液晶无异。字符型液晶一般有以下几种分辨率,8×1,16×1、16×2、16×4、20×2、20×4、40×2、40×4等,其中8(16、20、40)的意义为一行可显示的字符(数字)数,1(2、4)的意义是指显示行数。
  图形点阵式液晶,我们又将其分为TN、STN(DSTN)、TFT等几类。这种分类需从液晶材料和液晶效应讲起,请参考液晶显示原理。
  TN类液晶由于它的局限性,只用于生产字符型液晶模块;而STN(DSTN)类液晶模块一般为中小型,既有单色的,也有伪彩色的;TFT类液晶,则从小到大都有,而且几乎清一色为真彩色显示模块。除了TFT类液晶外,一般小液晶屏都内置控制器(控制器的概念相当于显示卡上的主控芯片),直接提供MPU接口;而大中液晶屏,要想控制其显示,都需要外加控制器。液晶具体使用,请参考显示解决方案
  因此,选择您所需要的液晶屏,需要考虑的几个方面细述如下:
  一、如果只需要显示字符和数字,而且一屏所显示的内容不超过字符型液晶的最大限制(比如40×4),就可选择字符型液晶,直接与MPU连接即可。
  二、如果需要动态地显示汉字和图形,那么,只能选择图形点阵式液晶,接下来该考虑的问题就是需要选择STN(DSTN)单色、伪彩色还是TFT真彩色。一般情况下,如果使用单片机控制,由于其控制能力的限制,只有在640×480以下单色、320×240以下伪彩色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如果使用PC、IPC或其它控制能力比较强的主控模块(如视频输入控制模块),只要具备液晶显示部分或外加显示控制,就可以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不带内置控制器的单色、伪彩色和真彩色液晶均可同时应该考虑到外形尺寸的要求。
  另外请注意,LCD的分辨率在物理上是固定的,满屏显示一般只能以其固有的分辨率显示,这一点与CRT有所区别。
  三、背光选择,说到背光问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将液晶分类,即透射式、反射式、半反半透式液晶三类,因为液晶为被动发光型显示器,所以必须有外界光源,液晶才会有显示,透射式液晶必须加上背景光,反射式液晶需要较强的环境光线,半反半透式液晶要求环境光线较强或加背光。
  字符类液晶,带背光的一般为LED背光,以黄颜色(红、绿色调)为主。一般为+4.2V驱动。
  单色STN中小点阵液晶,多用LED或EL背光,EL背光以黄绿色(红、绿、白色调)常见。一般用400—800Hz、70—100V的交流驱动,常用驱动需要约1W的功率。
  中大点阵STN液晶和TFT类液晶,多为冷阴极背光灯管(CCFL/CCFT),背光颜色为白色(红、绿、蓝色调)。一般用25k—100kHz,300V以上的交流驱动。
  请参考直流变交流、低压变高压的逆变器
  四、温度范围,很多字符型液晶以及小图形点阵液晶有常温型和宽温型的,而大图形点阵的液晶宽温型的在大陆市场上比较少见,常温一般指工作温度0—50℃,宽温到-20—70℃(个别的可到零下30℃,如LQ5AW136 TFT 视频接口);另外在湿度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
  五、亮度问题,亮度单位为cd/m2或叫Nit(尼特),大部分TN、STN(DSTN)液晶的亮度不超过100cd/m2,但是目前比较常用的5—6英寸的伪彩色STN屏的亮度都在130cd/m2左右,京瓷有一种5.7"的LCD亮度达200cd/m2,而TFT类液晶的亮度则150cd/m2以上常见,我公司还可提供部分超高亮度的液晶,亮度可达1000cd/m2,甚至1600cd/m2。
  六、配件方面,由于液晶的规格、接口没有国际标准,所以不同厂家、不同种类的液晶的信号接口往往不一致,所以选择液晶时,注意购买相关配件(包括信号连接器件、逆变器等)

楼主:
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B:
顶要紧是工作电压,视角,显示窗尺寸,显示内容.
其实联系了供应商,他会指点你提供什么数据的

网友C:
前端时间项目说是要用段式液晶,关注了一下。谁知道后来又变卦,要用会点阵屏了,悲催。
老T叔在3L发的东西貌似说少了一个FSTN。
另外听说真值表让厂家填的话,可能会变的很没有规律。最好提下基本的要求,比如所有的8字对应的
段都必须是一致的。

网友B:
LS所说极是,若是布单面板,对LCD板引脚排列有要求,则必需事先说明,但也不要过份变动,尤其是位数较多时,会影响LCD制版的.
一般情况下可不作说明,等拿到后再调整.

网友D(2012-11-16):
note: 1, voltage. 2, bias voltage. 3,com and seg. 4,size. 5,viaual angle is 6" or 12" or wide.
6:TN,ST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