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应用TIM1和TIM3的应用

楼主(2012-09-26):
各位好,进来做个项目需要用到更新中断和捕获中断,TIM1是有这两个中断的,我想问的是TIM3是不是只有全局中断,没有更新中断和捕获中断,谢谢!

楼主:
这么冷清啊,没人理我:sleepy:

网友A:
那你看看, TIM3 里的 DIER 里有那么多中断源呢, 怎么说没有更新中断和捕获中断?
要仔细地看数据手册手册. 其实很多问题手册里都说得很详细了

楼主:
谢谢,问题搞定了,使能更新中断和捕获中断,中断源使用TIM3_IRQn就可以了,然后在中断程序里面判断是更新中断还是捕获中断就可以啦,顺便问下另外一个问题,我有一个GPIO使用为输入,但是在做板子的时候连错IO了,本来要连PB1的,现在连到PA8了,可不可以在CPU内部通过程序把两个GPIO连起来呢

网友B:
LZ要好好研究DATASHEET

网友A:
可不可以在CPU内部通过程序把两个GPIO连起来呢? 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