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4莫名其妙就坏了

楼主(2012-09-26):
做了一块计算机并口的扩展板。并口中有两根线要驱动很多芯片,为了增加扇出系数,这两根线每根都分成四路,进入一个7404的4个非门,再通过这个非门就可以驱动更多的芯片了。
板子做好后只断断续续测试过几次,累计运行时间只有几小时,两个7404就都坏了。应该不是偶然的。
会不会是电压原因呢?并口空载时能输出4.5V,而7404的电源电压在3.3V到4.3V之间波动(我为了寻找较好的电压,在这个范围内调节过几次)。这样,当并口输出1时,7404的Vin 就会高于 Vcc。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我查了手册,Vin允许比Vcc高1.5V。而我这里的电压查最多1.2V,应该在合理范围内。不过手册是美国一个大公司的产品,我这芯片上的商标是 NXP,不知道能不能达到1.5V。
为了滤波,我还在芯片电源、地之间并了一个30p的电容。
我的芯片是74HC04D,SOP封装。
我正准备购买新的芯片换上。很急迫想知道损坏原因,请高人赐教!
多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输入电压一般不高于电源电压+二极管压降,一般是0.7V。

网友B:
我特意查了下手册验证了一下.
Nation 的手册上确实有 Vi 范围, -1.5 V 到 VCC +1.5 V.
但是 NXP 的手册没有这样说这个参数, 但也有这个资料.
就是输入钳位二极管作用  VI < -0.5 V or VI >VCC +0.5 V
可见 NXP 的  Vi 范围, -0.5 V 到 VCC +0.5 V.
所以, 电源电压的确很可能导致芯片损害. 但也不排除其他原因

网友C:
居然还有人用这么老的芯片

网友D:
3L分析的有点道理

网友E:
贴出你的图,也许有更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