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火攻法排除PCB电路板故障

楼主(2012-09-26):
一张成熟的PCB电路板CPU工作不正常,不能改写其中的程序。经测量,CPU的3.3V电压变为2.5V,因多次发现CPU出问题,直接更换拆除CPU,但问题未解决,3.3V电压仍为2.5V,更换相关的电源芯片,电压仍为2.5V,对比测量此电源输出端的电压,明显比其它板的要小,怀疑有器件短路,查原理图,可能短路的器件太多了,不可能一一拆除。
  使用“火攻”法排,所谓“火攻”者,将电源器件断开,使用一大功率的电源对电源后面的电路供电,这部分电路中,一定会出超常发热的器件,找到这个器件,确认是否是这个器件的问题,或者可以缩小故障范围,递归的用此方法找到故障点。
  通电后,发现电流明显较大,但未出现器件烧毁的气味,估计也就是某个器件发热,用手逐个感触,发现一个二极管发热,只有当电流较大时二极管才可能发热,它后面还有一颗IC、两颗多层片状电容,0603封装,IC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先拆了IC,未果,拆电容器,到最后一颗时,发现此电容的电阻只有几十欧,就是这颗电容的问题了,装上其它器件,电路板正常工作。
  当同样可用于调试的电路板较多时,“火攻”是一种快速有效的方法。
  任何器件都有可能出问题。实际是,以前也发现过多层片状电容短路的问题,因为多层片状电容是两个电极通过介质层层叠起来的,所以它有很大的机会出现断路的问题,以后调试时出现断路要多注意多层片状电容是。
  另外,当钽电容的实际电压超过最高使用电压、电容器有质量问题时,可能出现使用过程中电源变大的问题,这类问题也可用“火攻”法来解决。

网友A:
可以缩小故障范围,递归的用此方法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