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电源,请帮估价

楼主(2012-09-26):
我们需要一个电源,要求如下:
1、输入220V,输出3.3V到5V(最好可调)
2、不一定用开关电源,变压器也可以。
3、电流100mA
4、带蓄电池。断电后靠蓄电池可以再支撑1分钟。
5、最后提交的包括电路图、样机。
想外包给别人做,请问行情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如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
QQ93447592
TEL 14781966759

网友B:
10K以上我就可以做

网友C:
这个不不需要外包,自己做一个电路就行了,很简单的,220V经过变压器编程低压,然后整流得到直流,后面再接个DC-DC或者1117接个可调电阻就行,调整可调电阻,实现输出可调。我这个不好上传图片,不然就传个图给你看看了。

网友D:
阻容降压,整流 稳压管 1117-ADJ  3.2V镍氢电池 搞定

网友E:
听上去很简单 不知还有没有 别的要求

网友F:
市面上随便买个12V电源,再用DCDC降压就是了,调压用个可调电阻就是。 说得都不好意思收钱了。。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QQ: 5816231

网友G:
关键还是要看负载是什么,如果只是普通的负载,就如楼上几位说的做吧,如果负载为单片机形式的,那就需要动动脑筋了,需要断电维持一分钟也是需要看负载条件的,

网友H:
我司有现成的电池与外部供电切换的电源模块,可以成品销售给你,欢迎垂询!

上海振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21-54308773

网友I:
如果做大电流的直流电源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