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M642(MCASP+EDMA)音频回放程序

楼主(2012-09-26):
各位老师好,我从网上下了evmdm642_echo的还有dsk6713样例中的mcasp1的例程,想实现mcasp和EDMA的传输数据,就是想实现音频回放,要用EDMA,可是怎么都调不通,那位好友有DM642(MCASP+EDMA)的音频回放的程序给我一份,我真是感激不尽。。。。
邮箱是:mujian870214@sina.com

网友A:
dm365下面的音频回放程序/*******************************************************************************
**+--------------------------------------------------------------------------+**
**|                            ****                                          |**
**|                            ****                                          |**
**|                            ******o***                                    |**
**|                      ********_///_****                                   |**
**|                      ***** /_//_/ ****                                   |**
**|                       ** ** (__/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c) 1998-2004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to licensees of Texas Instruments           |**
**| Incorporated (TI) products to use this computer program for the sole     |**
**| purpose of implementing a licensee product based on TI products.         |**
**| No other rights to reproduce, use, or disseminate this computer          |**
**| program, whether in part or in whole, are granted.                       |**
**|                                                                          |**
**| TI makes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
**| performance of this computer program, and specifically disclaims         |**
**| any responsibility for any damages, special or consequential,            |**
**| connected with the use of this program.                                  |**
**|                                                                          |**
**+--------------------------------------------------------------------------+**
*******************************************************************************/

/* Use the newer ALSA API */
#define ALSA_PCM_NEW_HW_PARAMS_API

#include <alsa/asoundlib.h>
#include<stdio.h>
#include<fcntl.h>
#include<pthread.h>
#include<semaphore.h>
#include<errn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sys/ioctl.h>
#include<linux/soundcard.h>
#include<poll.h>

#define PLAYBACK 0
#define CAPTURE 1
int rc;

int buffer_size;

snd_pcm_t *handle[2];
snd_pcm_hw_params_t *params;
unsigned int val;
int dir;
snd_pcm_uframes_t frames;

pthread_t recorder_thread, player_thread;
int pipe_desc[2];

void *recorder(void *arg);
void *player(void *arg);

int main()
{
int i = 0;

if (pipe(pipe_desc)) {
  printf("audio_loopback: unable to create pipe\n");
  exit(0);
}

/* Open PCM device for playback. */
rc = snd_pcm_open(&handle[PLAYBACK], "default",
     SND_PCM_STREAM_PLAYBACK, 0);
if (rc < 0) {
  printf("audio_loopback: unable to open pcm device: %s\n", snd_strerror(rc));
  exit(1);
}

/* Open PCM device for record. */
rc = snd_pcm_open(&handle[CAPTURE], "default",
     SND_PCM_STREAM_CAPTURE, 0);
if (rc < 0) {
  printf("audio_loopback: unable to open pcm device: %s\n", snd_strerror(rc));
  exit(1);
}
for (i = 0; i < 2; i++) {
  /* Allocate a hardware parameters object. */
  snd_pcm_hw_params_alloca(&params);

  /* Fill it in with default values. */
  snd_pcm_hw_params_any(handle[i], params);

  /* Set the desired hardware parameters. */

  /* Interleaved mode */
  snd_pcm_hw_params_set_access(handle[i], params,
          SND_PCM_ACCESS_RW_INTERLEAVED);

  /* Signed 16-bit little-endian format */
  snd_pcm_hw_params_set_format(handle[i], params,
          SND_PCM_FORMAT_S16_LE);

  /* Two channels (stereo) */
  snd_pcm_hw_params_set_channels(handle[i], params, 2);

  /* 44100 bits/second sampling rate (CD quality) */
  val = 44100;
  snd_pcm_hw_params_set_rate_near(handle[i], params, &val, &dir);

  /* Set period size */
  frames = 1024;
  snd_pcm_hw_params_set_period_size_near(handle[i],
             params, &frames, &dir);

  /* Write the parameters to the driver */
  rc = snd_pcm_hw_params(handle[i], params);
  if (rc < 0) {
   printf("audio_loopback: unable to set hw parameters: %s\n", snd_strerror(rc));
   exit(1);
  }
}
/* Use a buffer large enough to hold one period */
snd_pcm_hw_params_get_period_size(params, &frames, &dir);
buffer_size = frames * 4; /* 2 bytes/sample, 2 channels */

pthread_create(&recorder_thread, NULL, recorder, NULL);
pthread_create(&player_thread, NULL, player, NULL);
pthread_join(recorder_thread, NULL);
pthread_join(player_thread, NULL);

printf("audio_loopback: Both threads are exited...\n");
return 0;

}
void *recorder(void *arg)
{
unsigned char *buffer;

buffer = (unsigned char *)malloc(buffer_size);
if (!buffer) {
  printf("audio_loopback: could not allocate memory for the recorder audio buffer\n");
  goto recorder_thread_exit;
}
rc = 0;

while(1) {
  rc = snd_pcm_readi(handle[CAPTURE], buffer, frames);
  if (rc == -EAGAIN)
   continue;
  if (rc == -EPIPE) {
   /* EPIPE means overrun */
   printf("audio_loopback: overrun occurred\n");
   snd_pcm_prepare(handle[CAPTURE]);
   /*snd_pcm_recover(handle[CAPTURE], rc, 0);*/
  } else if (rc < 0) {
   printf("audio_loopback: error from read: %s\n", snd_strerror(rc));
  } else if (rc != (int)frames) {
   printf("audio_loopback: short read, read %d frames\n", rc);
  }
  if (write(pipe_desc[1], buffer, buffer_size) != buffer_size) {
   printf("audio_loopback: error writing to the pipe\n");
   break;
  }
}

recorder_thread_exit:
printf("audio_loopback: recorder thread exited\n");
free(buffer);
pthread_exit(0);
}

void *player(void *arg)
{
unsigned char *buffer;

buffer = (unsigned char *)malloc(buffer_size);
if (!buffer) {
  printf("audio_loopback: could not allocate memory for the player audio buffer\n");
  goto player_thread_exit;
}
rc = 0;

while(1){
  if (read(pipe_desc[0], buffer, buffer_size) != buffer_size) {
   printf("audio_loopback: error reading from the pipe\n");
   break;
  }
  rc = snd_pcm_writei(handle[PLAYBACK], buffer, frames);
  if (rc == -EAGAIN)
   continue;
  if (rc == -EPIPE) {
   /* EPIPE means underrun */
   printf("audio_loopback: underrun occurred\n");
   snd_pcm_prepare(handle[PLAYBACK]);
   /*snd_pcm_recover(handle[PLAYBACK], rc, 0);*/
  } else if (rc < 0) {
   printf("audio_loopback: error from writei: %s\n", snd_strerror(rc));
  } else if (rc != (int)frames) {
   printf("audio_loopback: short write, write %d frames\n", rc);
  }

}

player_thread_exit:
printf("audio_loopback: player thread exited...\n");
free(buffer);
pthread_exit(0);
}

网友A:
看这个参考一下吧,希望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您这个应该是在Linux下编的吧,我想找一个不带系统的基于DSP(最好是DM642)的用EDMA传输音频的程序,因为我的开发板没集成ARM、FPGA了等等这些芯片,只有一个cpu,就是DSP的

网友A:
根据数据手册,自己慢慢尝试编一个呗,呵呵。

网友B(2013-01-13):
楼主 能否共享一下例程呢 谢谢啊~ 52766543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