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F中CLK的引脚

楼主(2012-09-26):
问一个基础的问题,最近在写HDL代码时,点亮LED的程序,
里面的switch都可以接到外部的引脚上,LOC语句就可以实现
但是clk时钟,不知道该接哪个引脚???

这个怎么查啊??我用的Xilinx的FPGA

网友A:
LOC同样适用与CLK

你找到板卡的clk位置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卡的clk引脚的位置哪里有呢??原理图中还是User Guide中??我的是官方的板子,资料倒是很全,只是英文的,不太好翻,而且没有那种step by step的讲解~~~

网友B:
你可以搜索一下clk这个关键字找一找

网友A:
板卡的clk引脚的位置哪里有呢??原理图中还是User Guide中??我的是官方的板子,资料倒是很全,只是英文的,不太好翻,而且没有那种step by step的讲解~~~ 2# GoldSunMonkey  ...
引用 网友C:

什么开发板?

网友D:
给你个芯片资料教教你怎么看。http://www.21icsearch.com/download.asp?id=846966
你看第三页最上边的时序图。你先把clk放到低电平,然后给cs高电平,等17*36微秒时间让芯片测量模拟量。然后cs放到低电平数字量第8位就输出到data out端了,你把这个量读出来以后就可以给clk一个上升沿和一个下降沿,然后读第7位,以此类推直到8位都读完。每次给clk上升沿的时候data out会开始变成下一位。

网友D:
自己多看看手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linxVirtex6的开发板,ML605~~

楼主:
原理图和手册上确实有,还是应该多看手册~~谢谢大家啦~

网友E:
有些问题要自己多看看原理图和手册就会解决

网友F:
手册看来很有用。多看看

网友G:
问题要多研究 不要一门头只会问。要会解决。学习了

网友H:
一般手册上都会有解决方法。研究下就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XilinxVirtex6的开发板,ML605~~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 是吧?
没有给我说声,我给你UCF

网友I:
;P猴哥,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