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trip 和 coplanar waveguide 区别?

楼主(2012-09-26):
如题,是不是一个是单端走线,一个是差分走线?1.6mm的2层板做50Ω阻抗匹配的介质厚度H按照多少来设?

网友A:
就我所知, microstrip阻抗由介质常数/厚度/宽度决定, 他与同表面地的间隙是无限远;coplanar waveguide的特征阻抗不但受介质常数,厚度/宽度限制,和是地之间的间隔相关;
实际的coplanar waveguide在pcb上不好控制,没有那么多的面积当做地来使用。但供应商可能用这个方式做demo,好像hittite就有这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