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M3S9B96 UART 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9-26):
板子是德州仪器自己做的板子,芯片用的是LM3S9B96,我只要把串口助手打开,我用再用单步调试,调试程序的,串口就能收到数据,我很奇怪,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我看过硬件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串口助手又能收到数据收FF FD 之类的,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现象,求指导。
我在单片机上做的时候,串口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换到ARM上面,出问题了。

网友A:
请楼主把问题描述的更清楚些,有些看不懂。

网友B:
你只要把串口助手打开,引脚悬空的情况下也是会有数据的(会有一些随机数)。
你调试程序的时候有在操作串口吗?

网友A:
"引脚悬空的情况下也是会有数据的",收到的数据应该是干扰吧,一般的环境下很难产生。如果是插拔就很容易产生了,或者是用手摸。

网友C:
串口有时候例如上电或下电时会收到未定义数据,但以后就不会了...

网友D:
Multisim 11.0

网友E(2013-01-15):
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3-05-21):
这个是因为USART的时钟速度给的太快 导致的问题,你看下你的USART的时钟给的多少,我当时没有注意,给的50MHZ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你用2M左右的时钟,就行了, 或者在串口发送和接受里面加延时,也是可以的,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