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悬赏!!关于PT2272无线解码芯片与单片机IO连接问题!

楼主(2012-09-26):
最近做东西用到315MHZ无线收发模块,解码芯片是PT2272-M4(非锁!!)。我的目的是想用无线遥控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Motor1和Motor2的正反转,当检测到A键按下时Motor1正转,B时Motor1反转,C时Motor2正转,D键时Motor3反转。现在关键是不能识别按键(即D1,D2,D3,D4电平),想过很多方案,现在请各位帮我想想简单可行点的方案,我用的是STC51单片机。模块测试时功能都正常,PT2272数据输出引脚D1,D2,D3,D4都能驱动LED点亮,VT引脚的状态指示灯正常。当按下A,B,C,D遥控按键之一,解码芯片PT2272对应数据引脚是高电平,平时是低电平。如果一直按住某个遥控按键,数据引脚输出的是方波(示波器看过,万用表测量平均电压是1.4V)。我把PT2272的数据引脚直接和单片机的IO连接(P1口),程序上电初始化高电平。但是始终不能识别D1,D2,D3,D4。求解释!!!还是需要什么上拉、下拉电阻什么的?这些我都试过,效果不好。请问如何连接单片机IO和PT2272数据引脚??谢谢了,若采纳,高分悬赏!

网友A:
无非就是高低电平的判断罢了,除非楼主硬件设计错误或者软件编写错误。

网友B:
有波形就根据波形写程序(用示波器看长按时的方波频率,低电平时间大于方波周期的认为是按键松开,否则就是有按键),怎么会识别不了呢?

网友C:
很奇怪?为什么用了2262 2272你还要单片机呢?
如果接收是2272 那用单片机模仿编码 直接315M发射模块发送编码 2272 接收就可以了
如果发送是2262,那用单片机接收编码 解码驱动moto
为什么一定要2272接单片机呢?

网友C:
即使你一定要接 也许你有你 的设计思路,不过 基本还是编码格式的问题,网上有很多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D:
楼主现在应该需要示波器来判断遥控发收管输出的波形。
另楼主可以把原理图帖出来让大家看看,方便分析。

网友E:
我看一方面可能是软件问题, 解码的计算是不是有问题.
另一方面, IO 口的设置是不是也有问题, 比如 IO 的弱上拉影响了电平(用示波器验证一下)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我用三极管搭了个电路,成功解决电平问题

网友F(2013-07-30):
就像楼上所说的用了2272,为什么还要用单片机呢,而且又个问题就是平时低电平,按键按下就是1.4V,对单片机来说可能都只认为你是地电平,没有电平的变化啊,必须要放大才行,还有LZ上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