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注释老出现乱码

楼主(2012-09-26):
中文注释老出现乱码

网友A:
你怎么注释的

网友B:
用英文注释呗

楼主:
果然管用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C:
学习了,还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D:
注释一般都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E:
是不是注释符号加错了?

网友F:
没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G:
确实很少见啊,是在哪一步出现的这种状况呢?

网友H:
LZ怎么解决的?

网友I:
就是把//换成 /*注 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