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51单片机做个心形流水灯,硬件方面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2-09-26):
在上大三,打算着手做个心形流水灯。我想用32个二极管来做,想用5号电池来供电。想请教下各位需要买哪些元器件。还有就是下载程序要怎么实现?我有个单片机实验板,是不是就可以不做下载电路了。还有安全问题要注意哪些。

网友A:
先看看书吧,楼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看了 但是要考虑到实际问题 有很多书上也没有 所以来求教 我想尽快先把电路搭起来 不要一直纠结在理论上

网友B:
只干这个的话,
32个led,4组i/o刚好够,不要求同时亮的话,一个限流电阻就够了。
外围搭个晶振+2电容,电源就行了。
程序试好了再放到目标板上。

网友C:
做生意的真是无孔不如哈!!:lol

网友D:
一看楼主就是为了讨女孩欢心

网友E:
中发还在乎这小商户???是给别人看的.买个led控制器吧.带闪灯模式的

网友F:
用8*8点阵做多好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想让你的心形流水灯怎么样的亮法,不说清楚还真不好选器件。另外的程序下载等等问题,可以去杜洋工作室看看,或者看书《爱上单片机》,那里有很详细的STC系列单片机的下载等基础知识。

网友H:
可以在网上找到现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明天就去买 先回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科男,不会花言巧语。

楼主:
回复 网友F:
点阵显示效果没那么炫吧,比方拖尾效果,呼吸灯效果,等等

网友I:
就按照实验板弄呗,搭个最小系统。实在不行片子在实验板上下载程序,在系统板上跑。

网友J:
额,女友会喜欢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你觉得什么比较特别?

网友K:
这个也太简单了,入门太难了!32个LED不要那么多吧,搞个CMOS的,单片机IO直接驱动就行了!

网友L:
有点阵的话直接用点阵不久是了嘛

网友L:
还不用额外的元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L:
请教下各位怎样用手机充电器给这个电路供电?如何设计?

网友M:
有这个东西的压缩包,楼主留个邮箱可以发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M:
954661811@qq.com 谢谢啦

网友N:
说简单点,如果你只是想讨女友欢心,可以直接用51单片机的4个端口来驱动32个LED,但是P0口需要上拉一个10k欧的排阻。如果32个LED不需要独立控制亮灭,则不需要限流电阻,如果需要独立控制则每个LED需要串接一个限流电阻,限流电阻的阻值需要计算。5V供电一般为几百欧姆。
    如果你是想做产品,那这样是不行的,建议你上网搜索一下,多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