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打开设备失败

楼主(2012-09-26):
编写EZ-USB FX2(CY7C68013)上位机应用程序遇到的问题
需要编写一上位机应用程序,与USB设备进行通信,总是打开设备失败,请教高手。

网友A:
能看看你程序吗?

楼主:
BOOL CControlTest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CCyUSBDevice *USBDevice = new CCyUSBDevice(m_hWnd);
if(!USBDevice->Open(0))
  AfxMessageBox("打开设备失败。");
          ......
}

网友A:
描述详细点

楼主:
总是弹出MessageBox来,下位机就有一个USB设备,用的驱动为CyUsb.sys

网友B:
用用VS 08的关系吧

楼主:
换成VC++ 6.0照样失败

网友C:
你到源码区找找有没有相识的代码

楼主:
好像没有相似代码。我是仿照CyAPI上的例子写的,另外我看一些其他例子也是这么写的

网友A:
感觉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C:
inf文件修改下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驱动的问题,inf文件修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10,11层真乃高人

网友D(2014-01-12):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驱动的问题,inf文件修改一下就行了

请问,该如何修改inf文件啊?我现在也碰到差不多同样的问题了,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