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串口打印输出单位m³

楼主(2012-09-26):
朋友们,请教个问难题啊
有没有朋友实现从串口打印输出过m³
像这种单位符号该怎么用C语言实现呢?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printf("m³");
能编译过去就可以打印出来……
就是能打印出来,你的终端也得支持才能看到……
在程序里不管什么字符都只是一个单字节或者双字节的内码而已

楼主:
请问在MSP430的串口中具体怎么实现呢?谢谢~~~~~~~

网友B:
uchar a[5]={"\n",3,"\r",m}; uchar i;
for(i=0;i<5;i++)
printf(a[i]);效果类似m³只能简单的表示下,没实质意义

楼主:
分两行显示?如果加上其他的字符的话还得计算上标显示的字符数,貌似还是没有真正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C:
没事找事型

网友D:
:lol笑一下。。。

网友E:
过来瞅瞅 嘿嘿

楼主:
m^3
这个好像有点意思~~~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B:
表示下就可以了,搞那么完全一样没意义啊

网友B:
除非你用微软VC++写个上位机强制转换成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