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晶体管的知识。。。

楼主(2012-09-26):
通常所说的晶体管,要使其工作在放大状态,就要设置静态工作点,使其满足发射节正偏,集电节反偏,对于硅管就是Ube>0.7V左右,那么要是输入的交流信号的幅值大于0.7V时,在负半波的时候岂不是不能满足Ube的条件?还怎么放大啊?希望知道的人给我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那就设得比负峰值还大0.7

网友B:
如果电源电压是3V,你的静态工作点要设置到1.8V,这样你就可以放大输入小于2.2V峰峰值的交流信号了.比如输入是0V的时候,在三极管的基极是1.8V;当输入是-1V的时候,基极是0.8V,输入是1V的时候,基极是2.8V.就实现了小于0.7V信号的放大.

网友C:
所有说静态工作点的设置要保证整个波形都能输出。要不就失真了

网友D:
发射极如果接地的话,就象楼主说的。但发射极很多时候并不直接接地。

网友E:
想必楼主在学习模拟电路时没有看清楚静态工作点吧,这个是有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之分的,直流提供静态工作点,你所说的交流信号输入是建立在静态工作点上的,交流峰值的大小也会出现截止失真和饱和失真。多看看基础知识,我也是刚开始学习的,共勉

网友F:
to LZ:

晶体管(BJT)是个电流输入型器件,be间主要考虑的是电流的变化而非电压。晶体管放大电路的输入和管基极间通常串有一个不小的电阻(Rb),可见Ube的变化很小(相对于输入而言)。

楼主:
这两天认真看了下书,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G:
学习了,我发现我对模电几乎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