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串口打印输出m³

楼主(2012-09-26):
朋友们,请教个问难题啊
有没有朋友实现从串口打印输出过m³
像这种单位符号该怎么用C语言实现呢?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不是语言的问题,是显示的问题。
找一个能显示这种符号的编码方式,支持进去

网友B:
看能否将这些字符用十六进制表示出来,如果行应该就可以

网友C:
单独空出一行,写一个3?不能写成“立方米”吗?非要英文的话也可以是“cubic meter”

网友D(2012-10-27):
同意2樓

用C语言/串口 沒关係.
受打印机的限制. 打印机可否出此字符ASCII? 可否出图像bit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