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微波的也用示波器么?

楼主(2012-09-26):
(无正文)

网友A:
那个,电磁波的话 好像有种叫做场分析仪的东东 还是场强仪?
这样的示波器也有 现在的usb,pcie都上G了 高带宽的示波器是必须的

网友B:
我当时实习的时候公司用的是频谱仪和网络分析仪器。

网友C:
微波技术中示波器使用相对较少。微波主要考虑的是功率(功率波),而非电压或电流。

网友D:
用网络分析仪器的比较多。示波器不合适了。

网友E:
微波用网络分析仪、频谱仪。
也有用频率计、功率计的。
示波器也会用,测试偏置部分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