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的存储器拓展问题?

楼主(2012-09-26):
鉴于cy3866-040为3系最高配置芯片,64k flash,2k E2PROM,8k SRAM,想对其进行存储器拓展,请教一下比较成熟的有哪些方案?另外好像EMIF接口给出的几个都是cypress的存储器:o 另外就是扩展SD卡需要注意的地方,呵呵,以上都是个人困扰的地方,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关于sd卡,cy提供了一个文件系统组件吧:lol,可以直接调用的,就是比较消耗内存。

楼主:
有没有psoc3做存储器拓展的应用文档能提供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B:
看了一下EMIF接口的datasheet, 它支持
 8 位、16 位、24 位地址总线宽度
 8 位、16 位数据总线宽度
 支持外部同步存储器
 支持外部异步存储器
 支持存储器自定义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主!先结贴了

楼主(2012-12-06):
有没有比较常用的存储器拓展应用文档可以参考一下,希望有知道的帮忙给个建议

楼主:
把自己的老帖子顶起来,看看有么有高人能解决可以指导下